电池并联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01-24):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需要两节电池并联。并联电池是不是会导致电池互相放电?

会的

网友A:
电压比较高的会想电压比较低的电池放电

楼主:
也就是说,电池是不能并联使用的了?
现在想把两个一样的新电池并联使用。

网友B:
两个一样的新电池,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C:
同样规格的电池 并联 串联都是可以的
注意:必须都是新的!这样才可以保证电压相同!

楼主:
都是新电池,用时间长了,可以并联吗?

网友C:
6楼的情况 最好还是别并了

网友D:
严格意义上讲,内阻、容量相等才能并联。

网友E:
记得以前Sony出过一款MD用的两个电池并联供电,原因是可以在长时间录音时不断电换电池
能用一个二极管来限制电流方向么?锗管

网友F:
MOS管切换,压降几乎为0

楼主:
用两个锗管串在两节电池中,可以吗?

网友E:
MOS管切换,压降几乎为0
引用 网友F:

如果在装电池的地方做一个开关的话确实可以,工作在线性区

楼主:
并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供电电流,如何达到这个目的

网友G:
如果没有电压限制
可以在每个电池的后面加二极管
这样能防止对电池充电

网友H:
找个专业做电池的兄弟问下不就得了
整的这么复杂!

网友I:
电池并联一般要在电池生产厂家一出厂的时候就配对好,需要考虑到容量,阻抗,电压等匹配,最好不要自己去并。

网友J:
两节电池并联能有啥用啊!假如所用条件 都符合,那么用一节电池带灯泡和两节并联有区别吗?

网友K:
并联,,容量变大,,,你用的本本一般都会并1两个的,哥俩的内阻、电压不能相差太大,5mohm/5mV ,,,LZ就放心使用吧。

网友J:
“容量大”  啥意思啊  具体的 说说啊 !!!还有LZ是 啥意思啊 !好好 说话 别老整网络语言 听不懂啊 !俺是农村的 买不起本本  呵呵

网友L(2010-03-31):
都是新电池,用时间长了,可以并联吗?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都是新电池,用的时间长了,不知道通常你是怎么区分新旧的

网友M:
新能源汽车上面的电池就是并起来用的,且通常100多节3.3V的电池并起来一起用。可以并,但是两电池压差不能太大,要是同种电池

网友N:
规格不一致的电池肯定是不支持去并联使用的,考虑到内阻不同时,充电时间不同,这样肯定会造成一个电池充满,而另一个却未满,从而产生电池之间放电现象。

网友O:
同一型号的电池如果电量不同也可以并联,只不过并联后输出的电流不是线性,根据电池的容量差别可以计算

网友P:
不明白你要干啥

网友Q:
内阻一定要接近

网友R:
需要加防护,防止一个将另一个当作负载,可以加二极管

网友S:
加二极管吧,低压差的

网友T(2021-12-24):
引用 网友F:
MOS管切换,压降几乎为0

个人感觉不可能靠mos管来实现2节并联电池的均衡

网友U:
有问题,可大可小 !
恒压源,恒压元,0Ω 电阻,非线性或负阻的元件,皆有 均流问题,交流电源 还有 相位同步 问题  !!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个人感觉不可能靠mos管来实现2节并联电池的均衡

把 三极管 设置成 恒流元 不就行了吗,当然,代价是 管压降会浪费电能 !
加二极管反而不靠谱,只杜绝了  互怼 问题,分工不匀  却没治 (三极管如果用  jFET或MOS ,压降可能 比肖特基还小)  !!

网友U:
引用 网友T:
个人感觉不可能靠mos管来实现2节并联电池的均衡

LDO 就是用三极管执行的,三极管可控,压降可比二极管还小。

网友V:
电压相同的两电池就可以并联,以提高输出电流的能力和增大电池的容量。如果说有一节电池自放电过大,造成另一节电池对它放电,那是那节电池不合格,不是理论上的问题。

容量相同的电池就可以串联,以提高电池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