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到过直接对射频信号进行A/D处理的方式吗?

楼主(2010-01-24):
一般对无线电信号进行处理的方式都是先使用下变频,然后在中频进行A/D处理。大家有见过直接在射频段进行A/D的设备吗?频率<6GHZ.

网友A:
见过,泰克的实时频谱仪

网友B:
软件无线电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C:
3G直放站有很多用这种技术,百兆AD直接采样。

网友D:
:funk:  乖乖,3G直放站那玩意,用的百兆AD直接采样?话说以前在直放站公司过个多月,有百兆AD片子?废板子不能能拆到一个做示波器.

楼主:
"百兆AD"还是太低了,要上G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