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电源并联均流问题

楼主(2010-01-24):
根据要求定制的,我现在用的办法是,两路共用一个反馈环路(就是两路只用一个光偶),正常工作情况还比较好,但是一但短路保护之后不能自动恢复,必须重新上电才行,禁止也有问题!不知道DX有什么好的均流方案,或提供介绍一个片子!比如UC3907,但3907须电流取样电阻,个人觉得会影响效率,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比如调治器就带均流的!

网友A:
有改电路的时间,做个大功率的电源也差不多了。
两个相同的电源并联,不一定要改电路,只要两个电源都有限流功能即可。

楼主:
1、人家要求能并联使用,有时候用一个模块,有的功率大的就两个一并(最多两个)。我这个人家是放在PCB板上的,功率大的体积也大,有的时候不需要这么大的功率。占板面积太大了肯定不行!
2、“只要两个电源都有限流功能即可。”当然不行了,这样电流会偏。我问的就是有什么好的均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