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U如何测试到外界的电容值变化

楼主(2010-01-24):
优感器的容值变化.如何用MCU侦测到.原理如何?

网友A:
用充电电路给电容充电,计算充电时间就知道电容值....

楼主:
楼上的兄弟,这个方法好像太不精确了啊

充电时间与容值的时间关系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函数关系啊

如何能精准一些啊

楼主:
嗯!这个建议也许可行.谢谢

网友B:
将反比例运算电路中的反馈电阻换成电容传感器Cx,另一个电阻换成固定容值的电容Co,在Co处加一个恒定电压E,则有Uo(运放输出电压)= - E*(Co/Cx),如果你选用的是变距离型电容传感器则有Uo=-E(1-Δd/do),即输出电压与距离成正比;
如果把两电容位置互换,且传感器换成变面积型,则有Uo=-E*(1-ΔL/L),即输出电压正比于面积的变化;
可以参考《感测技术与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