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烧程序时出现的错误,大家帮看下

楼主(2010-01-24):
IAREWARM  烧写STM32程序时出现如下图错误
大家帮看看是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A:
不是只是警告吗

楼主:
可是不能调试程序了,找不到main。c

网友B:
上面有提示啊,在TOOLS->OPTION里面修改关于STACK的设置

网友C:
第一:IAREWARM的版本号?

第二:从提示来看,似乎是堆栈设置相关的错误

第三:找一个可以正常下载/调试的项目,比较二者在项目配置上的区别,包括连接文件(*.i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