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执行不下去

楼主(2010-01-24):
最近写程序,发现程序地址超过2K(即7FFH)以后就会自动复位到0000H执行,我没设置跳转指令,选用的SH69P561有4K ROM啊

楼主:
PC11(页寄存器)怎么设置

网友A:
一般要注意CALL等指令只能寻址2K空间,超过2K,就不能这样用这类指令.
没看到程序,不好分析,可否将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