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有没有这样的flash?

楼主(2010-01-24):
有没有这样的并行FLASH,就是有一个8位的并行口,数据和指令都是通过这个端口写入和读出?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型号?谢谢

网友A:
自己找吧

网友B:
请去搜索NAND FLASH的相关资料,估计那就是兰州想找的

网友C:
你说的就是NAND型Flash  数据,指令,地址3合1。

网友D:
Nand Flash 就是你需要的

网友E:
应该很多

网友D:
ls找到没?

网友F:
很多,在网上找下就知道了

网友G:
是的,选择很多

网友H:
是的,就是NAND FLASH,至于型号,有很多种选择

网友I:
推荐个好的吧

网友J:
FLASH的存储机制一直都没仔细研究过,不知道学起来复不复杂

网友K:
应该不好学吧

网友L:
有数据线和地址线,要花点时间

网友M:
学USB存储就可以用到这些东西

网友E:
正打算学USB,不知可否和LS的交流不

网友K:
嗯,提供些资料吧

网友M:
想交流哪方面的,建议先看下书,再自己调下,遇到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下

网友D(2010-02-24):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我也正打算学USB

网友E:
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差分传输,差分怎么理解,在论坛里已经发过贴了,百度了下,没找到满意答案

网友N:
只知道差分放大里的差分就是一个差值电压

网友N:
觉得数据和指令分开,实现起来要容易些

网友K:
这个可以有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没有

网友F:
USB里的差分应该也是这个概念吧

网友L:
不知道FLASH存储学习起来复不复杂

网友M:
自己做一个CAN转USB的难度有多大

网友F:
硬件比较简单,软件要花点功夫

网友G:
USB难度都在软件上

网友L:
还有上位机也是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