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LPC2210不能在线调试,请看看,谢谢!

楼主(2010-01-24):
前几天买了LCP2210开发板学习,按照周工的书配置ADS,随便在光盘上找了个实验准备试试在线调试,结果发现进入AXD,老是有问题,问题一:程序不能自动装载到AXD,按周工书中所说的做,到最后一步手工装载*.axd文件,还是不能装载。。。
问题二:有时候直接弹出DBE Warning 00041: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ing,然后就怎么试都不行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PCB上的跳线不对?JTAG坏了?板坏了?还是什么设置错误?我都是按照书上和光盘上说的做的呀?

网友A:
是啊,书上的应该都是对的

网友B(2010-02-26):
不一定,书上有些东西很忽悠人的,北航的书一般都还可以,都是经过测试的

网友C:
楼主不用太着急,先检查跳线看看

网友D:
我也很看好北航的书,用过很多出版社的,感觉不是讲的太泛,就是不实用,半天不知道说的啥意思

网友E:
从来不相信书上的,只相信自己见到的

网友F:
要二者结合下,书还是可以做参考的

网友A:
不看书看啥啊……

网友G:
书上的一些东西肯定是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