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配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0-01-24):
我使用的是EASYARM2131开发板,有一个问题请教高手:
定时匹配输出的起始电平是高电平还低电平,还是电平是任意的.
我要使用定时匹配输出的起始电平是低电平,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试了很久,都不能使其起始电平是低电平,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是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的----T0MER T1MER

网友B:
写TxEMR的低4位就可以得到想要的电平

网友C:
那起始电平的高低呢

网友D:
只能设置频率和占空比吧

网友E:
其实电平应该就是初始状态吧

网友F:
不能吗,应该很好配的,楼主是怎么配的

网友C:
低四位对应的电平?如何对应的

网友G:
显而易见的嘛

网友H:
对端口置高置低,不用四位吧,具体说说

网友G:
为什么不用……

网友B(2010-02-24):
大家新年好

网友I:
年前的问题,不知解决了没有

网友C:
起始电平应该和你IO初始化有关系

网友F:
初始化将输出引脚电平置低就可以了吧

网友J:
既然配成了PWM输出,还能当普通I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