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用2292做了块板子,为什么可以下载无**常运行?

楼主(2010-01-24):
我用2292做了块板子,现在只上了jtag,晶振,和复位电路,程序可以下载,但运行程序跑飞。但在2200开发板上运行正常。所以应该是硬件问题,jtag线连接无误,还有什么设置啊??我是按smart2200开发板的原理图做的,应该没错啊??请问那位大侠有2292(22系列)的最小系统电路图??
万分感激!!

网友A:
贴张图吧

网友B:
莫非是那个什么前32个字节的累加和为零的问题?
我也记不清了。

楼主:
怎么还没有人解答啊。。。

网友C:
检查电路板是否有短路、虚焊。最好先使用ISP软件读操作,检查CPU是否已正常工作。使用JTAG连接时,进入AXD后可以打开Memory观察窗口,观察片内RAM的内容,试修改它们的值,如果不能修改,表明JTAG没有连接上CPU。

网友D:
是焊接的问题,我的也是,电焊铁多刷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3-08):
是焊接的问题吗?

网友F:
感觉不像

网友A:
感觉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想看JTAG有没连上CPU,直接烧程序试试就可以了呀

网友H:
看仿真器是否能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I:
连不上也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J:
那是肯定的,要逐步查

网友K:
硬件问题可以导致程序直接跑飞吗

网友D:
如果由于硬件问题导致一直复位,就飞了

网友J:
楼主如何判断程序跑飞

网友L:
所谓跑飞,就是没从头跑到尾,使用看门狗就是让变量重新初始化

网友M:
跑飞就是程序乱跑,不按编程者的意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