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SPI的问题

楼主(2010-01-24):
请教各位大虾:
    在2106中如果将SPI设置成主机模式,SSEL(P0.7)管脚是否可以作为一般的I/O使用。

网友A:
不可以了,这个脚就废了,选通功能必须另外用一个IO口来实现

网友B:
???LS什么意思

网友C:
最近在调SPI也遇到问题了,就是只能单向通信,不能交换信息

网友D:
做I/O肯定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已经配置成SPI模式,如何还能当I/O用

网友F:
是的,只能处于一种工作模式

网友G:
还能多种啊?

网友H:
显然不能,哪些复用的I/O,当前只能处于一种工作模式

网友I:
还没有SPI主从机这个概念,楼主可否详细说下呢

网友B:
主从的概念,应该就是谁是收谁是发吧

网友I:
哦,但收发是相对的呀,如何确定

网友J:
显然不能啊

网友J:
楼主哪去了?也不来看看

网友A(2010-02-24):
楼主的问题因该解决了吧,给楼主拜个晚年

网友J:
最近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K:
配置成SPI功能就不能当普通I/O用了

网友E:
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I:
设成主机模式跟这个引脚有关系吗

网友L:
应该是个复用引脚

网友M:
是复用的肯定就不能了

网友E:
看来楼主还是没理解管脚复用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