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0-01-24):
参考电压是2.4V,数据是12位,那最后计算电压公式如下
Voltage=(ADCdata*2.4)/4096;
可是我想问如果输入的电压高出参考电压呢?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网友A:
转换后数据溢出

楼主:
溢出那ADCdata里的数据是什么?

网友B:
原则上,只要不超过电源电压,器件不会损坏。但超过VREF,A/D结果就是0x0FFF。切顶。

网友C:
A/D结果就是满量程的最大值0x0fff

网友D:
你用单通道模式的话就是0FFF,差分形式07FF。 不建议这么做,如果你电流大了会烧片子的(即使你每个通道的电流很小,但8个或16个通道加起来电流就很大了)。 020自带了内部PGA,把PGA设置成0.5,就不会超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