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放大仿真实验问题

楼主(2010-01-24):
平衡点在15v,输入0.5V,那么放大倍数为10倍,即5V。所以为15-5=10V。为什么仿真显示的好像是翘到正轨的饱和点电压?

网友A:
不饱和才怪
VO=-vin*10+11*15V
把Rr改成10K时,VO=-vin*10+15V

楼主:
请问,zjp8683463,11*15是什么东东?

网友B:
自己列个方程就知道了

楼主:
这电路到底是不是反比例放大电路啊?不能套公式的,难道反比例放大电路公式只使用于双电源运放吗?
我刚刚用万用的虚短虚断算了下,第一步,(vi-15)/10=-(vo-15)/100,第二步 vo=-10vi+165.那是肯定饱和了。

网友B:
这就对了,那个165不就是11乘15么?二楼用的是叠加原理:先算同相端的,再算反相端的,两者一叠加就是输入与输出的关系。
比例放大电路要求R18/R17=R16/R19,单电源也行,但是要注意输出

网友A:
LZ先搞清出最基本的虚短与虚断,所以有运放输出都是这个2个方程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