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压控恒流源电流太小,求扩流电路

楼主(2010-01-24):
上面就是我的压控源,改变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能变化,且输出电流在负载一定变化范围内基本不变。但就是电流太小。我在后面用了S类功放电路扩流,但加上后就不能恒流了,初学者,请高手帮帮忙啊。谢谢,

楼主:
现在上图,前面不会。不好意思

网友A:
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B:
这种结构的恒流源,受电压范围限制,动态范围太小了

网友C:
在U1的6脚加个NPN三极管,U1的反馈加在三极管e级,C级接电源

动态范围不小了吧,接近VCC/Rs了,只不过LZ的Rs=100K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R5如果太小的话,负载变化范围会很小。我加了三极管,但是没啥效果啊?你能说具体点不?

楼主:
想要得到0--1A范围可调的电流值

网友C:
1A电流你也好意思用线性电源?
好好去看看BUCK电路吧,用PWM控制

楼主:
支招??? 2# along1980

网友C:
小电流的话可以参考这个电路,负载200欧的时候,线性度可以由于0.1%。大电流尽量用PMW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给这个图搭出来改变负载根本就不恒流啊。你洗我哦???

网友D:
1.1A话,线性电源的话肯定是不行的,除非有大功率的电流放大电路。
2.11楼的电路,是可以实现小电流横流输出的。

楼主:
你能告诉我些大功率放大电路么???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你给这个图搭出来改变负载根本就不恒流啊。你洗我哦???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连这个图都不会看,那你就别搞啥什么电流源了.这个图的产品都出了N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图搭出来的电流太小了啊,有没的大功率的扩流电路啊?

网友E(2010-08-07):
请问 11楼: zjp8683463
电压跟随器的反馈电阻R27怎么不是0呢? 为什么要用10K呢?
另外,这个电路影响精度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有更高的精度?

网友F(2013-01-28):
看看Analog Device公司的应用笔记 AN-968。

这种线性恒流源的方案具有良好的准确度和极低的噪声,我年稳定度为15ppm的四象限恒流源采用了类似的结构。
但是效率实在不敢恭维,也就20%多的效率,输出5W估计供电电源就要30W了。
采用开关电源的恒流源噪声较大,方法也很简单,随便找一个控制器,电压反馈改为电流反馈就行,效率能做到60%以上。我以前使用过LT1533,噪声也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