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静电手环检测仪的问题,给新手帮帮忙

楼主(2010-01-24):
最近在研究市场上出售的 静电手环在线检测仪,有很多问题不明白,请高手指导下。谢谢了!
电路使用LM324做的一个运放,将人体和静电地作为接入点,当两个接入点未接入时,报警提示,
问题是:人体是作为什么接入电路的呢,是单点接入啊,想不明白?是利用人体的电容吗,还是电阻,和触摸开关有什么联系呢,以上问题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电路图再等会我上传吧,
一、性能说明
  1、实时监测操作人员的静电手腕带佩戴情况及地线的接入大地情况,遇异常状况立刻自动警报。
  2、使用简易,可以正确判断地面的地线与工作台的地线的接触情况。
  3、可跟据设计需要,一般设定为1.068-2。0MΩ(±5%),合国际规范,也可自由设定监测参数。
  4、微电脑芯片控制,免调试,即插即用。
  5、可靠性好,抗干扰能力强。
  6、灵敏度高,当静电泄放通路出现故障≥0.1秒,监测器就会报警。

  二、使用方法
  1、将防静电腕带监测器安装在操作
  2、将防静电手腕带戴紧,使金属片紧贴皮肤,将静电手环的插头插在INput孔上;
 3、地线一端接入大地,使用鳄鱼夹接在地线;
  4、将电源适配器的一端插入电源输入接口,另一端插在AC 220V电源上,将电源开关按下;

  三、故障解决
  1、正常状态:绿灯亮
静电手腕带和手接触良好,静电手腕带和接地线接好良好,人体的静电放电顺利。
工作良好,对静电手腕带进作实时监测。
  2、报警状态:警报声和红灯亮 报警状态不良原因,实施对策,红灯亮和警报声
手腕带线脱落,手腕带戴好即可
手腕带和手接触松动,手腕带紧贴人体皮肤
皮肤干燥,皮肤使用防静电油
手腕带损坏,更换OK手腕带
接入大地线脱落,将接地线接好
大地线放电不良,检查接地系统

:主机1个,AC电源 1接地线 1条,螺丝一对,

http://detail.china.alibaba.com/buyer/offerdetail/329042515.html

网友A:
人体会感应空间的电磁波,只要后级电路具有足够增益即可判别出人体是否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