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后声音很大,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01-24):
以前,电脑启动后声音大,大约10分钟后,声音就变笑了。可是,最近电脑自启动后声音一直很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问题补充:
我打开电脑进行清洁、除尘,发现主板上、电源的PCB上都有几个电解电容爆浆。请问,这和电脑声音大有关系吗?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电脑还能继续使用吗?

谢谢!

网友A:
电源风扇加点油即可.

网友B:
电脑声音大?
你是说风扇声音大吧。换个风扇或者给风扇轴承加油。
主板电容爆浆一般是电源滤波电容,可以换一个同规格的就好了。

网友C:
台式机?
有两个风扇,一般会是MCU的风扇引起,是不是没装好, 或像T老说的加点油,或换个新的。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朝机箱狠踹一脚
有时候踹一脚就不再响了……:)

网友E:
我的电脑也是声音很大 cpu和显卡的声音 都吵死人了

楼主:
5楼的朋友可真够黑的,用手拍都不行吗?!还要“狠踹一脚,有时候踹一脚就不再响了”!都让踢坏了,还怎么响呀?!不是好人!!!

谢谢大家的指点!
我给CPU风扇、电源风扇加些油试试。

网友F:
一般都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G:
貌似5楼的那招很管用。我屡试不爽;P

网友H:
haha,同意楼上!有的时候机箱没有放平也这样!!!

网友I:
:lol5楼那招,哈哈。。。。对于机子有时不能启动特别有效。

网友J:
教你个简单的方法:把电源拔了保证不响了,百试百灵!不灵你可以找我!

网友K:
应该是风扇要上油了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指点呀!不论是开玩笑的还是认真出主意的!

网友L:
关于电源电容的问题你也可以不管,像三楼说的那只是滤波作用,不要也可以,就是机器寿命可能会缩短!

网友M:
换风扇就行了 我现在用的这台破机也是这样的 刚开机像发动机 过几分钟后它累了就不叫了

网友N:
你可以试试朝机箱狠踹一脚
有时候踹一脚就不再响了……:)
引用 网友D:
搞不定的时候,这招有时很管用

网友O:
耳朵里面塞个**就解决了
O(∩_∩)O哈哈~

楼主:
??????????!!!!!!!!!!!!!!
强烈**18楼!文明点!

网友P:
18楼怎么啦?

网友Q:
估计是风扇不好 我的机器夏天用没有声音  冬天启动的时候噪音狂打

网友R:
我的方法是重新启动就OK了

网友S:
冬天风扇的润滑油变稠失效容易振动,一般转几分钟轴承摩擦发热后就好,加一次油能顶一两个月,再不行只好换掉风扇。

网友T:
升级主板

网友U:
电源风扇的原因吧。

楼主:
最近这几天好多了!

网友V:
感觉也是电脑风扇的问题..

网友W:
电容一定要换的。不然可能要出大问题呀。声音大换个风扇就好。要不了几个钱。注意。不要买整体散热器。只要风扇。有单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