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并口问题

楼主(2010-01-24):
想用计算机并口控制8位串并移位寄存器,再驱动继电器:

寄存器用的stpic6d95,用并口的8位数据线给寄存器发时钟(10kHz)和数据信号,这

样做可以吗?并口用顶层软件控制,时钟不会不准吧?谢谢了!

网友A:
没问题
但windows系统是非实时的,如果在输出时钟信号时碰到CPU调度的话时你模拟的时钟就会变化一下
严格输出10K不变似乎做不到
我用并口模拟过I2C没任何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了,你模拟I2c时钟用的多大频率,数据也是用并口数据位发的,变化只要8位都变就问题不大,上升沿时数据不错就没问题,用来做个小测试机,并口和寄存器之间还会用光耦隔离的,这应该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A:
至少有20K, 我的频率做成可设置的
计算机的并口驱动电流只有几个毫安,注意这个就可以啦

楼主:
好的,多谢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