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中为何加两个二极管和发射极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24):
A1:两个晶体管以图中的接法是构成乙类放大器,单个晶体管只能接成甲类放大器,乙类放大器用于电流放大,而甲类放大器主要用于电压放大。
A2:基极的二极管用于给三极管提供一定静态偏置以克服交越失真,乙类放大器因器件呈非理想特性,必需加一定的偏置,否则必然出现交越失真,发射极电阻也是为了稳定工作点之用。
A3:任何运放本身都有一定的输出能力,超出极限将引发信号失真。

楼主:
谢谢chunyang师傅!
我想再问一下何为超出运放极限?
呵呵!菜鸟问题,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网友B:
2楼的回答我不完全同意....

1、"图中加两个二极管"是为处理小信号甲类,因此输出模式是甲乙类
2、"加发射极电阻"是给小信号甲类设置偏置电流,对大信号乙类提供限流
3、"如果偏置电路电流太大op放大器就不能驱动偏置电路"'是因为opAMP一般只有20mA以下的输出能力,不是驱动不了偏置,而是驱动不了输出功率管。举例:假定功率管电流放大倍数50倍,op输出最大20mA,那么你不能指望这个功率扩展电路可以输出1A的电流(20mAx50=1A)

网友C:
那几个二极管是为了消除交越误差。

网友D:
甲类放大器应该是只有一个晶体管吧, 对整个信号进行放大
乙类有两个, 分别放大正半部分和负半部分

网友E:
6楼:
甲类乙类不能用管子数去区分,甲类放大器用四支管子也有可能。乙类放大,用四支六支八支都有可能。
区分甲类乙类,应该看导通角度。

4楼:
"加发射极电阻"绝非对大信号乙类提供限流,Chunyang说得很准确,“发射极电阻也是为了稳定工作点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