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型多谐振荡器能帮忙修改吗?

楼主(2010-01-24):
我根据下图,实测波形不太好,我没焊接在万用板上,只插在面包板上测量的,能帮忙做简单修改吗?最好能改成电路简单的可调幅度和频率的,给点建议也行,谢谢。

楼主:
我刚才把电容改大了,pf改成uf级了。效果好多了。是不是大电容的充放电时间短啊?

网友A:
这是假象,频率不同了。加一个斯密特整形会好些。

网友B:
同意3楼,加个斯密特整形

网友C(2011-08-09):
搞这么神秘啊?哎  没有阅读权限也是很痛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