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两路信号怎么进行定时采样

楼主(2010-01-24):
现需要对两路信号(电压和电流)进行采集,计算功率因数。想设置为每次定时中断触发ad采样,ad采连续采样两个通道后停止。请问怎么设置。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单通道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外部触发禁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转换通道数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41Cycles5);

}
void AD_SJ(void)
{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AD_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获取转换结果
   AD_value[m]=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获取转换结果

}
void AD_CY(void)
{
   TIM_Cmd(TIM2, ENABLE);//启动定时器
   while(n!=4096) //等待256*16次中断
  {
   if(AD_FLAG==1)
   {
     AD_SJ(); //开始数据采集
     sum=+ AD_value[m];//16次和累加
     if(m==16)
   {
      sum = sum >> 2;  //右移两位
      AD_DATA[k]=sum;//数据为14位精度
   m=0;
   }
     AD_FLAG=0;//标志位清零
}
  }
   TIM_Cmd(TIM2, DISABLE);  //关闭定时器
   n=0;

}
/*******************************************************************************
* Function Name  : TIM2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_DeInit( TIM2);//复位TIM2定时器
  /* TIM2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351;  //定时值 351/ 72M = 4.875u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向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1参数初始化TIMx

  /* Clear TIM2 update pending flag[清除TIM2溢出中断标志]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 Enable TIM2 Update interrupt [TIM2溢出中断允许]*/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允许tim2计数]*/
  //TIM_Cmd(TIM2, ENABLE);
}

网友A:
你可以参照库里的例程,2路同步采样。

网友B:
在定时器里面定时开关中断不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可能导致A/D采样很混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