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IAR 5.11使用出现问题啊,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0-01-24):
IAR, ARM, IO, TE, TI
装了之后打开,我打开demo工作区就出现以下提示信息:

1:Unable to create configuration 'Debug' using tool chain 'ARM'

2: not a valid project file

另外我新建一个工作区时候,感觉什么也没有产生,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添加已经存在的工程的时候提示也是像上面所示的,真是郁闷!
哪位知道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IAR一开始打开的时候会自动生成一个工作区,不用创建。不过别忘了保存工作区

网友B:
说中要害了

网友C(2017-06-02):
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二楼所说的是什么个意思   但是一开始打开软件 导入我自己写的.eww格式文件就能打开   但是导入CC3100SDK包里面demo的例程就会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