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1-24):
(无正文)

网友A:
对呀,这是为什么呢?
怎么没人给解释一下呢~!

网友B:
这种现像,往往是地线夹没有夹好。
楼主说地线接好了,请仔细再检查检查。

网友C:
也可能是楼主电路设计有问题所致。

网友D:
可能和你公司所在的电力系统有关系,PE线埋的不好

楼主:
地线确实接好了 有一段时间 经常出现这现象 很奇怪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开始还怀疑是示波器坏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帮个板凳,听高手分析下。

网友D:
示波器的黑表笔其实是连在PE线上的,就是3脚插头的中间脚.
如果公司里面的电力是和别的公司公用,其他公司有大功率设备启动工作时,处理的不好,可能有干扰

网友F:
地线没有接好
准确的说
应该是
你的测试电路的底线没有接好

网友G:
通常是示波器的地线没接好,或者断了。

网友H:
看看是不是表笔地线断了

网友I(2011-11-24):
你好,我也碰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么?

网友J:
通常是示波器的地线没接好,或者断了。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能性大,或者是干扰

网友K:
貌似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的飘过~~

网友L: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电网的污染问题
前一阵子有天电瓶车没电了,拎到办公室充电,结果发现示波器老师会有50HZ的脉冲干扰,以为示波器坏了,后来换了一个地方,就好了。
估计是充电器的问题,把充电器拔了,就没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M:
接口接触不好。常见。

网友N:
测量示波器上的标准方波有干扰吗,有的话,地线也连接没有问题,那就是市电有问题了,有条件去其他地方测试的话,如果还是如此,那示波器有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