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屏花屏问题

楼主(2010-01-24):
使用12864屏,显示数据,显示图像,都正常,最近用定时器定时倒数计时显示,发现经常出现花屏,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时候连续好多个数都没有问题,显示正常;有时候就不行了,总是出现花屏;

试了一下,把其它数字和图像都屏蔽,单独显示定时器的倒数计时,没有问题;

这样会是哪里不合理啊?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花屏的部分在定时倒数计数的数据旁,比如前后多几个点之类的现象

网友A:
时序问题,估计是你写数据是没判断LCD是否忙的原因

网友B:
时序匹配还是有问题。。。问题不大。。。

在数据流量小的时候 字不会乱滴  数据一多 乱了。

其实 lcd这个烂东西 他的时钟居然是个RC  你可以尝试把 RC震荡频率调低
或者加一些延时 来规避 时钟不匹配问题。。

总结一句  不是你的问题  是lcd太烂了。。。

网友B:
3楼的 人家不可能没有判忙的  数据手册都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