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鼠标没动作、有动作时怎样与电脑通信

楼主(2010-01-24):
在鼠标成功枚举后,鼠标没有任何动作,鼠标怎样和电脑通信?bus hound没有捕获数据到数据

过一会操作鼠标,主机怎样读取鼠标的数据?

网友A:
你好强,问下,我的D12  在写入模式学则命令和两字节的数据后,准备软连接,PC 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而且CLKOUT输出波形频率是48M,能请教下,我的问题在那里吗?

楼主:
你的上拉电阻没有打开吧?
我不是用D12的,我用的是STM32,唉!几天了都没人顶这个贴

这几天还了解到,一般做HID是用中断事务的,也确定了鼠标是用中断端点发送数据的。既然是中断端点就会每隔一段时间主机查询从机一次,但奇怪的是这时bus hound什么也没有。不解,是不是bus hound捕捉不到这个状态。

网友B:
鼠标没有动作可以发NAK回应主机的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