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数码管怎么显示乱动

楼主(2010-01-25):
每位的扫描时间是1ms

网友A:
调试程序,尤其是看别人的程序是需要些时间的,麻烦再等等,别急.

网友A:
经过确认,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显示闪烁是因为IDE66软件仿真虚拟器件的刷新速度跟不上.
您用虚拟示波器抓PA,PD,PE口数据是正确的即可.
如果可能,还是用硬件来做高速的仿真.

楼主:
非常感谢啊!我以为又是我的程序有问题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69P42的PORTB是不是不能作为作为下降沿中断外接按键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PB口是可以的.您要注意很多口都是两个或更多个功能复用的,要正确设置需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