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运行一会死机

楼主(2010-01-25):
在使用Atmega128时,程序很大,下进去后跑了二十对分钟死机了,遥控都不能用了,断电重启还是一个样,重新再在程序也下不进去,不知为什么?只有换了一个芯片,同时我们在做干扰试验,用电焊机在周围活动,这个片子开始能下程序,电焊机活动了一会是芯片复位,在下程序报错,说芯片ID错误,读出是FF FF FF ,奇了怪了,又换芯片,完了就是开始能下程序,后来就不能下了,有人说是写eeprom次数太多把芯片写坏了,我觉得不是,就算在程序中反复写eeprom,eeprom坏了,也不会死机吧,请问大家知道原因吗,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老t的书实在是太火了,我刚发的帖子马上就要到底了,赶快提上来

网友A:
不如先就写个最简单的循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在试试。如果还是那样,就是硬件问题。如果不是那样就是软件有BUG。分析问题用排除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软件bug,想要找出bug,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B:
可以做多几台样机,让几个人去正常或乱操作,引发BUG,你就可以根据现象进行修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上面我提到的情况,您能不能具体点,对于硬件上我也不能保证它的抗干扰可行,用什么办法来检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呢,像三楼所说的运行一个简单的程序来测试硬件问题的排除法

网友C:
重点注意一下掉电保存参数的读写和IAP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掉电参数保存可以,但IAP?

网友D:
软件错能导致不能下载?
应该是软件导致硬件短路,烧坏了芯片。

网友C:
打个比方,你在程序某些地方把参数flag保存到EEPROM,又在某些地方把它读出来,根据它的值执行分支……一不小心隐藏了bug

还有好像很多人都建议这种单片机不要用它的EEPROM的头尾部分,容易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常写Eeprom,会隐藏bug吗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解决电磁干扰的问题呢

网友C:
经常写EEPROM……不是“会隐藏bug吗”,而是几乎肯定会。就连文件系统都没几个能解决写入过程掉电这种问题……

网友E:
你的程序做过测试没有,别自己程序有死循环或E2PROM读或写在E2PROM出错时的处理,有做么。

网友F:
俺想问下在电焊机旁边做测试如果能正常运行,抗干扰能力是个什么水平的?

网友F:
此帖和楼主的问题关系不大,楼主不要介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