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短路保护,回路振荡

楼主(2010-01-25):
R6是电流检测电阻,为防止短路(由J1模拟)烧毁R6,画了个短路保护电路,
但在仿真时发生回路振荡(接入100nF电容波形跟不接100nF电容振荡波形不同)
如何能避免这个振荡呢?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稳压电源?
运放开环工作,再加上Q1Q2Q3三级放大,增益如此之高,很难不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测试治具:需要检测某产品的总线电流(产品供电是24V,已通过R4模拟了该电流)。

分析了下:运放接成比较器,本该不成问题,但负反馈使它进入放大状态,看来要整个逻辑电路才行了

网友B:
U2是比较器,Q3是开关,还有就是你给R4的好像也不是衡流啊。可能是我水平低,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就没有恒流啊,只要保护短路时【测流电阻R6】不烧就好了
呵呵,corset研究恒流源太多了...

网友C:
用个自恢复保险丝吧。

楼主:
据说,自恢复保险丝响应时间很长,不敢用:
调整管使用的是8550,顶多1A电流,测流电阻R6用的两个0805封装(1/4W)的串联,超过0.2A就爆了

网友B:
呵呵 ,确实是对衡流源感兴趣,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楼主:
:)

想明白了,振荡的正好,只要不烧,正好取出来振荡信号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