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怎样让两个独立ADS工程运行在同一个芯片上

楼主(2010-01-25):
小弟现在遇到个问题是怎样让两个独立ADS工程运行在同一个芯片上,我用的芯片是LPC2136,不知道大家能给点参考方法否?我现在用的方法是直接使用指针从第一个区跳转到第二个区,但当程序进入第二个区后芯片就死了。当我采用如下REMAP方式,但是remap后中断就无法进入,不知道为什么?望大家给与指导,谢谢!
           ram = (uint32 *)0x40000000;
        flash = (uint32 *)0x00000000;
        MEMMAP = 0X02;
        for(len = 0;len<0xfffff;len++);
        for(i = 0;i<16;i++)
        {
                *ram++ = *flash++;
        }

网友A:
两个独立ADS工程运行在同一个芯片上是可行的,要设置两个工程的ROM,RAM地址,不要重了,最好采用分散加载

网友B: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样不可以吗
int main(void)
{
    if (flag) {
       while (1) {

       }
    } else {
       while (1) {

       }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场合啥,那如果要擦除第一个while里的程序在重新IAP呢?你这个还行吗?

网友C:
没做过这个,学习了

网友D:
3楼兄弟想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