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组电源功率计算

楼主(2010-01-25):
如下图的电源中,假定继电器消耗电流100mA,那么变压器两个绕组分别消耗的电流是多少?这里就是要计算变压器的功率。

网友A:
先不忙计算变压器功率。
你这个电路不能工作。
整流桥输出端没有滤波,让7808和7908工作在脉动直流下?那能稳得住吗?

网友A:
既然有滤波,可以讨论变压器。
变压器容量是两个绕组容量之和,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变压器容量并非整流后直流输出电压电流之积。这是因为变压器绕组中电流并非正弦波形,对小功率电路常用的电容滤波来说,变压器绕组中电流为相当窄的脉冲,其平均值等于直流输出平均值,但有效值却不是,这样的波形有效值比平均值大得多。而变压器绕组发热是有效值起作用。
由于整流电路是非线性电路,此有效值不大容易计算。对一般的小功率变压器桥式整流电容滤波来说,变压器需要的容量大概是整流后直流输出功率的1.6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