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实时时钟

楼主(2010-01-25):
现在测试PIC实时时钟,晶振用32.768K,电源电压3.3V,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如果T1OSO和T1OSI两个引脚都加一个33P电容到地的话,电流大约为40UA,但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去掉的话,电流大约为17UA,大家是怎样接的?电流是多大?

楼主:
发个图吧,图的C1 C2都加上去时,电流大约40UA,而去掉其中的一个,电流大约17UA,
程度如下:
        LIST        P=P16F76,        R=DEC
        ERRORLEVEL        0
        INCLUDE                <P16F76.INC>

        INITIO                MACRO
        BANKSEL                TRISA
        CLRF                TRISA                        ;A口设为输出
        CLRF                TRISB                        ;B口设为输出
        CLRF                TRISC                        ;C口设为输出
        BANKSEL                PORTA
        CLRF                PORTA                        ;A口设为0
        CLRF                PORTB                        ;B口设为0
        CLRF                PORTC                        ;C口设为0
        ENDM

        INITT1                MACRO
        MOVLW                0X80
        MOVWF                TMR1H                        ;设TMR1H的初值
        MOVLW                B'01000000'                ;开外围中断
        MOVWF                INTCON
        BANKSEL                PIE1
        BSF                        PIE1,0                        ;开TMR1H中断
        BANKSEL                T1CON
        MOVLW                0X0F                        ;开T1振荡器,异步计数模式,上升沿计数,启动计数器
        MOVWF                T1CON
        ENDM

        ORG                        0X000
        NOP
        GOTO                MAINSTART
        ORG                        0X005

MAINSTART:
        INITIO
        INITT1
        BCF                        PIR1,TMR1IF                        ;清中断标志
        SLEEP                                                        ;进入睡眠
        NOP
        MOVLW                0X08
        XORWF                PORTC,F                                ;PORTC^3取反
        MOVLW                0X80                                ;设TMR1H初值
        ADDWF                TMR1H,F
        GOTO                $-7
        END

网友A:
一般接2PF~12PF左右的把?!

楼主:
谢谢版式的回答,我试下。

楼主:
刚才把接了两个5P电容上去,3.3V下测得电流大约12UA,2.7V下测得电流大约7UA,其本正常了,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想问下,电流还能做到更低吗?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使用型号的DATASHEET,如果你的实际测量值和DATASHEET给出的值有较多差异,可以再想想办法。。。

楼主:
PIC16F76的数据手册上并没有找到该型号单片机在32K晶振异步实时时钟下的工作电流,其他有几个型号如16F777等标着采用纳瓦技术的都是2UA左右。
在这里再次感谢版主的回答,就此结贴吧。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明明我有20分呀,为什么给不了分?

网友A:
可能是你现有的总粉太低,造成不能正常结贴,呵呵,具体原因需要问站方。

楼主:
:L看来要多刷点分才行了。哈哈。

网友B(2011-08-30):
有没有那个型号的PIC单片机带实事时钟

网友C:
有没有那个型号的PIC单片机带实事时钟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纳瓦的功耗会低一些

网友D:
pic内部集成RTC吗

网友A:
pic内部集成RTC吗
引用 网友D:

32768HZ接入定时的有,但如果要计算年月日则没有

网友E:
请看了PIC24、32之后再回来看你的回帖。PIC24F系列,谁用是知道,我直接忽略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