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交流电机

楼主:
S6035J.pdf (1.58 MB) TLP160J-1.pdf (175.36 KB) 搭了以下电路控制电机转速,但器件参数(R5 R3 R2 R4)不会选择,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我根据资料(TH5  3 4端可通最大电流为70MA,可控硅的门极触发电流为30MA )选择了电阻,但工作不正常;光藕的导通时间我设为1.2ms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选择此电路电阻参数的经验,最好能根据此电路帮忙选择下,谢谢。

网友A(2010-01-25):
先不忙选电阻。
此电路根本不能工作。试分析一下L线为负N线为正那半个周期光耦如何导通。
改光耦型号,用二次为晶闸管的光耦,注意别选过零触发的光耦,要随机触发的,如MOC3021等。主晶闸管最好是选双向晶闸管,电路简单。

网友B:
这种电路,用不到自己去想,外边找几个,消化后,改一下。

楼主:
谢谢!两位帮忙!
maychanG大叔,这应该可以工作的啊,TLP160J的输出是交流特性的,请看资料。
我本身用的是双向可控硅BT24600B,但当温度升高后,电机就转的不正常了。所以改成了单向;
我现在选取R5 R2分别是3.6K 470R;电路可工作了;但现在过门极的电流约有55MA,超过了30MA,不知会不会对可控硅造成影响;
MOC3021用过,但工作不正常;
请maychanG大叔和各位老师根据我的附件资料指点下电阻如何选择比较恰当,谢谢!
另外,电路的最大工作电流约有7A;现在电容CC改成了0.047uf

网友B:
可控硅的门极触发电流为30MA 。
就是说要大于30mA。

网友C:
因为D1D2在3、4一边,光耦的末端应该电流很小,我弱弱的提一句,你的电路不太对,最好一正一反用两个光耦控制。这样电路清晰也好控制参数

网友A:
楼主对触发电流理解有误,5楼说得对。

4楼:
温度高了工作不正常,就改成普通单向晶闸管,改得也太随便了。暂且不说成本高了多少,在问题发生于何处还没有搞清楚情况下就贸然大改推倒重来,很有些瞎撞的意思。至少,把“电机转动不正常”搞清楚。
建议采用MOC3021,双向晶闸管。这几个电阻选择范围相当宽,差2倍都没关系。
更建议到老tyw“新年大礼包”里面下载《晶闸管可控硅专辑》,好好看看。

楼主:
谢谢帮忙。我去下载看看!

网友D:
应该用MOC3022驱动双向可控硅的电路,如该电路设计正确是不会出现楼主所言“温度高了不工作”的现象的。

网友E:
这种电路触发脉冲必须要和电网同步的,要有过零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