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没反应,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0-01-25):
pi, TI, IO, GPIO, gp
目的:想用外部中断测试CAN实现自发自收。首先点亮全部的LED灯,按下键一以CAN_Polling收发数据,如果成功则熄灭一个LED灯,否则熄灭相邻的一个LED灯。按下键2以CAN_Interrupt收发数据,如果成功则熄灭一个LED灯。否则熄灭相邻的一个LED灯。但是实验总不成功。刚学这个,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主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D, GPIO_Pin_3 | GPIO_Pin_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 | 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3 | EXTI_Line4);

/*循环点亮LED1-LED4*/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中断程序: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
  while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3) != RESET)
  {
   TestRx = CAN_Polling();
  if (TestRx == FAILED)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4);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5);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
}
}

void EXTI4_IRQHandler(void)
{
while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4) != RESET)
{
  TestRx = CAN_Interrupt();
  if (TestRx == FAILED)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6);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4);
}
}

网友A:
中断没反应?
就是说按键之后,进不了EXTI中断么?

常见原因就是没有使能AFIO时钟~~~

楼主:
是的,就是按键之后没进入中断处理,RCC配置是下面的: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Select HSE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E);

    /* Wait till HSE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4)
    {
    }
  }

  /* GPIOD and GPIOC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CAN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
}

网友A:
如此看来,时钟配置没有问题;
那么再看看
1)EXTI配置的“falling edge”产生中断,和板子上的按钮连接是否相符;

但是看到后面是用软件模拟外部中断也未果的话,考虑
2)中断NVIC的配置未知。。。

网友B:
外部中断开了吗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心,呵呵。。。。
我用那两个外部中断做GPIO的例子实验是成功的,但是加载CAN以后就不行了,哪位能发个列子给我,我自己对照学习下。目的:想用外部中断测试CAN实现自发自收。首先点亮全部的LED灯,按下键一以CAN_Polling收发数据,如果成功则熄灭一个LED灯,否则熄灭相邻的一个LED灯。按下键2以CAN_Interrupt收发数据,如果成功则熄灭一个LED灯。否则熄灭相邻的一个LED灯

void USB_LP_CAN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ExtId=0x00;
  RxMessage.IDE=0;
  RxMessage.DLC=0;
  RxMessage.FMI=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CAN_Receive(CAN_FIFO0, &RxMessage);

  if((RxMessage.StdId==0x12) && (RxMessage.ExtId==0x34) && (RxMessage.IDE==CAN_ID_EXT)
     && (RxMessage.DLC==2) && ((RxMessage.Data[1]|RxMessage.Data[0]<<8)==0xDECA))
  {
    ret = 1;
  }
  else
  {
    re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