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可控硅 控制交流电机

楼主(2010-01-25):
图中电路控制20W的交流电机6个,控制口就单片机的I/O口,不知这样的电路是否可行,220V的电压会怎么样应响控制电路,操作的时候会不会触电,向DX请教了。

网友A:
  1. 不知这样的电路是否可行
不可行。电路错误。

网友B:
最好用光耦隔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