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4533 的SAR8设置

楼主(2010-01-25):
向大家讨教一个问题,用CY24533的SAR8模块,假如我想用P2.1做模拟的输入口,怎么设置啊?我用P0做输入,AD的结果寄存器的值是对的,可我想试试P2口,就不行了!看了它的结构框图,P2.1是可以的啊!用过SAR8的朋友支一招,多谢啦!

楼主:
版主,过来看看吧!

网友A:
LZ 强烈建议你去看下datasheet
ADCInput
Any Port 0 pin can be selected as the signal source for the ADC. Analog blocks ACB00 and ACB01 can
also be used as the signal source.

网友B:
恩,datasheet还是要看的,呵呵

楼主:
ACB00和ACB01又是怎么用的呢!不明白

网友A:
什么怎么用啊??模拟模块的资源啊,当你用到模拟模块 他就会被占用...比如有4个座位,分别标上 座位1 座位2 座位3 座位4,当有人来坐的时候,你可以安排他坐在座位1 or 2 or 3 or 4!!!!!!!!!!

网友B:
建议楼主看一些关于PSoC构造的培训模块http://www.cypress.com/?id=1327&source=home_support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已经成功的将P2.1配置为SAR的输入源了!就是先把P2.1接到一个模拟开关电容,然后接到一PGA(放大倍数为1)上,最后转接到SAR的输入源!按照上述方法,可以把P2口的低4位配成SAR的输入源!

网友C:
恭喜楼主,多看看datasheet会解决的快些

网友D:
真厉害,两三天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