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锁块坏会影响升降器模块漏电??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1-25):
如题啊,发个大点的能放大的看行不。

楼主:
大家为啥不马上发言??

楼主:
顶顶更健康,复眼姐。。。

网友A:
这个手……不像搞技术的……

楼主:
郁闷了,搞了N年软件开发了

楼主:
要不我去韩国换个漂亮手回来给你看吧。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lol

网友B:
"漏电"?, 是指工作电流大? 短路?还是.......
先查哪有烧坏的痕迹,闻闻有没糊味. 再看看电容有没鼓了.再看二极管,电阻坏了没 再...最好沿着板上电源线的线索一个一个元件看吧.

楼主:
就是接到车上的蓄电池上,用一晚上,就把60AH的蓄电池一晚上弄毛电拉。。

楼主:
另外上面有贴片啊,那玩意怎么检测啊。。。有专门的检测仪器测试哪坏的么???

网友C:
5楼?什么样的手才算是搞技术的?

楼主:
高手大侠们,一般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密封潮湿引起么??

楼主:
菠起来。。。。。。。。。。。:lol:dizzy:

网友D:
60Ah一晚上毛油了,算他10小时,也就是说始终有5~6A的电流在流动,板子上应该可以摸到发热的元器件,再顺藤摸瓜检查相关电路及器件,这样较容易发现问题.
这种现象有可能是正常的工作状态耗电,你用新板子在工作时测一下电流,是否也有这么大.若是,则你的问题板子有可能是控制部分出问题,关不了机或是关机信号没到位.(能开机吗?)
看这板子工艺还不错,估计虚焊可能不大.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漏电未必是板子上的器件,如此大的电流,如是板上器件应可轻松看出热损痕甚至烧焦的地方,更可能是板子故障导致其它回路中的大电流。

楼主:
60Ah一晚上毛油了,算他10小时,也就是说始终有5~6A的电流在流动,板子上应该可以摸到发热的元器件,再顺藤摸瓜检查相关电路及器件,这样较容易发现问题.///////(谢谢指导,3克游啊)
这种现象有可能是正常的工作状态耗电,你用新板子在工作时测一下电流,是否也有这么大.若是,则你的问题板子有可能是控制部分出问题,关不了机或是关机信号没到位.(能开机吗?)///////(新板子没这么大,这板子装上电流数值老往上跳动又下去,这个是汽车升降玻璃的电机的控制板并且控制门锁的开和锁 ,这种东东怎么关机或判断开还是关)
看这板子工艺还不错,估计虚焊可能不大(博世的,墨西哥产)

楼主:
我传之。。。

传一张整图,我的疏忽,大家看全貌。。这个白色塑料是套玻璃升降的绳索来把玻璃拉上拉下的,跟电没直接关系。。。这个东西是一个电机和这个电路板。。同一线上还有一个门上的锁块

楼主:
再来,图不清晰啊。。。

楼主:
这东西坏的时候,用遥控钥匙锁车以后,这玻璃升降器自己把玻璃给降下去了。。。害的家人以为怎么了呢,好在我们小区都是关系好的认识人,而且素质都较高才没什么事55555,紊乱的厉害。

楼主:
楼上说的不错,漏电未必是板子上的器件,如此大的电流,如是板上器件应可轻松看出热损痕甚至烧焦的地方,更可能是板子故障导致其它回路中的大电流。
---------------------------------------------------------------------------
锁块连着这个东西,锁块先有一个微动开关坏了,然后就开始漏电,先以为是锁块漏电,后来换了这个升窗器,就不再漏电了,但少量的漏电我不知道该怎么检测??
锁块也是一个控制板加一个机械式的锁。。这个是 一个电路板控制加一个电机。。

楼主:
这个东西是个中控模块,整合和玻璃升降器,还有监视锁车等其他功能。。

楼主:
再仔细看下。

网友A:
这种问题很难找的,举个例子:
你这块板上有一个MCU,有一个输入开关接口(假设检测窗是否摇到位),当MCU检测到窗“没到位”时,就通过I/O或者总线使升降电机一直运转(实际上已经堵转了)……
这样板子表面上看不到异常(烧焦、发烫等),实际上其它地方的执行器件正在饱受煎熬……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灵敏点的非接触式直流电流表,从电源树的根部(电池)开始,逐个排除(重点是各种电机)

网友D:
估计板子不大会坏,倒是位置检测开关之类的东西易坏,有垃圾卡住弹不回去或压不下去,造成位置反馈信号不到位,设备一直开着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嫌疑是电机一直开着,所以耗电,然后电机坏掉,所以导致漏电发生么。因为换个新的这种升降器,电流正常了。。按这个东西,电流就不正常。到底是电机还是这个板上的器件啊。。

楼主:
估计板子不大会坏,倒是位置检测开关之类的东西易坏,有垃圾卡住弹不回去或压不下去,造成位置反馈信号不到位,设备一直开着耗电.
---------------------------------------------------------------
为什么换上新的就可以了,难道真的是电机坏掉了么。。。。。。可是这个东西可以升降啊。升降都没问题,就是按这个就漏电,新的没事,苦恼。。

楼主:
问题是原来的问题升降器 用万用表测电流,来回跳动,从几跳到10几,这是为啥,当时窗户关着,也没来回让他升降啊。。。。。。把这路的插头都拔了以后,电流就好了。 换了升降器就没事拉。

网友D:
笨办法,好,坏两块板子对照测量,耐心点,碰巧发现异常点,再展开分析

楼主:
笨办法,好,坏两块板子对照测量,耐心点,碰巧发现异常点,再展开分析
引用 网友D:
我是测引脚电阻,还是怎么个弄好啊??

网友A:
汽车内部所有板子模块都是联网的,在不知道功能、不知道协议、没有专用测试设备的情况下是难以直接修板的。估计只能用电流法找到耗电部位,再逐步反推找到真实的故障。

举例:
升降电机一直通电,为什么通电?1-中央处理器发出了关窗指令;2-用户一直按着升降按钮;3-控制板没收到限位开关动作信号……
再缩小排查范围:
第1条太邪乎,也不好确认,先放下
2,3由于换一块新板就搞定,估计也可以排除按钮和开关的问题;那么可以考虑顺着按键和开关找到板上相应的按键检测电路和开关信号检测电路,通常是和I/O口相连,并且有上拉电阻的……看看电平是否和动作吻合……如果没问题就要进一步核对新板和故障板的所有输入输出信号是否吻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汽车生产厂哥们跟我说,“其实这门锁控制器控制着很多中央控制用电设备,某个设备坏了都有可能照成其损坏,是车辆上比较容易损坏的易损件,很多车上都是独立分开设立一个中央门锁控制器的,不在一个板上。而该车上却将它分成4个(首批车)或2个整合在升降器板内,使维修成本上升不少。”
PS我的认识: 该升降器模块上的 控制门锁的元件被门锁故障连带弄挂,所以导致了升降器 漏电

楼主:
那么先从这些元件查找顺藤摸瓜就省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