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我的IIC死翘翘了

楼主:
做从IIC使用,Clock是400KHz,芯片用的是STM8S105K6,外部16MHz晶振,开始可以正常工作,过一段时间久死翘翘了(随机),具体表现为Clock一直为低电平了,个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啊??偶使用的ST的库文件

楼主(2010-01-25):
把程序也贴上吧,请个位大侠帮忙看看

网友A:
400khz也敢用,你丫胆子大啊

网友B:
LS说得有理,STM8S105K6支持400k的从I2C吗?

网友C:
400KHz为什么不敢用?

STM8不支持400KHz么?

楼主:
标准IIC快速模式都是400KHz啊

楼主:
问题所在是他现在能工作能接收数据,可有时就突然死翘翘了,Clock一直为低电平,也恢复不了,只能重启了

网友D:
你有没有诊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Clock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A:
呵呵,你要觉得400khz敢用,你就用吧,偶是不敢

网友E:
为什么不能用,可能会导致什么问题

楼主:
麻烦香水城说说看用什么方法诊断呢?单片机是还在跑,红外遥控那些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D:
麻烦香水城说说看用什么方法诊断呢?单片机是还在跑,红外遥控那些还能正常工作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在Clock保持低电平不变化时,能够知道程序运行到哪里,这样就可以判断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问题,然后对症下药地解决。

有些示波器有这样的功能,可以在某个信号长时间保持不变时触发,再结合程序中输出一些调试信息,通过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即可诊断出具体的位置。

网友F:
主I2C程序的问题?clock可是它给的,从I2C难道会去拉低clock的电平?
看看主I2C带几个从器件吧,问题或许是某个从I2C把data线给拉低,总线就歇菜了。

楼主:
查过了,确实是偶的STM把Clock拉低的,断开就没事了

网友B:
查过了,确实是偶的STM把Clock拉低的,断开就没事了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
检查STM8的标志位,发现不对就复位I2C模块。

网友G:
俺也用400K

楼主:
16楼的兄弟,你用400k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现在我把CPU频率都提到16Mhz了,貌似这种现象就少了,至少现在测试还没发现
难道会是因为CPU频率跟不上导致的吗,我的程序才那么一点点啊

网友D:
如果要使用400kHz的I2C,时钟频率应该是10MHz的倍数。如果不希望有这个限制,最好选用其它接近的速度,比如说390kHz等。

楼主:
呵呵还是香水城看的仔细啊
不过好像此寄存器针对的是Master mode吧,跟Slave mode有关系吗?

网友H:
我之前也遇到这问题,一直没弄好,最后只能模拟一个I2C,期待解决中!!!

网友I:
香主真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