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开启占空比不受控制?

楼主(2010-01-25):
电路如图上所示,工作频率40KHz. 两个输出占空比都是30%的,用示波器测QH和QL(IRFP450)G端也是30%占空比的,但是负载电阻两端电压确是50%正负方波,和输入对不上,这是为什么啊?
二极管已经改成1N4007了。

网友A:
你的负载电阻30k欧姆,太大了。
二极管用1N4148,很危险。

楼主:
1N4148我已经改成1N4007了,为什么负载太大了不好啊?

网友A:
1N4007同样危险。这支二极管应该用快恢复二极管,1N4007只可以工作在数kHz以下频率。

负载大并无所谓好不好。
注意你的波形图。图左边RL为正,是由于上管导通,将RL右端拉到300V造成的。上管关断,你认为RL两端电压应该为零。但RL右端是下管的漏极,对地有相当大的分布电容,该分布电容对地电压也是300V。如果RL较小,该分布电容可以迅速放电,RL两端电压就会迅速降到零。但现在RL很大,短时间内无法放电到零,所以RL两端电压保持基本不变。
实际工作中,从管子用IRFP450看,负载应该只有100欧量级。

楼主:
maychang真是高人,我按你说的换一个30W的灯泡,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上周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我了呵呵

网友B:
疑惑中,请帮忙解惑下。

如果RL较小,该分布电容可以迅速放电,RL两端电压就会迅速降到零。但现在RL很大,短时间内无法放电到零
-----------------------------------------------------
放电回路是RL右端--RL--RL左端----C2---地 ?

另见图

楼主(2012-06-13):
回复 网友B:
我想你说的放电回路没问题

网友C:
不明白!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