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的功耗

楼主(2010-01-25):
用的是外部低速振荡器32.768KHZ
手册写低功耗运行*于32kHz功耗5.4微安
软件怎么进入低功耗运行(Low-power run)模式?
5.6.1 Entering Low power run mode
This mode is entered by executing the following software sequence:
1. Jump to RAM(什么意思?)
2. Switch system clock to LSI or LSE clock sources
3. Switch off all peripherals, oscillator (except LSI or LSE) and analog blocks (except RTC
and one peripheral e.g. TIM1)
4. Mask all interrupts
5. Switch off the Flash/Data EEPROM by setting EEPM bit in FLASH_CR1 register
6. Add a software delay loop to ensure Flash/Data EEPROM off status
7. Configure the ultralow power mode for the regulator by setting the REGOFF bit in the CLK_REGCSR register
软件如何实现?求助!!!

网友A:
1. Jump to RAM(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这1步其实包含有几个步骤
1)专门编写 需要低功耗运行的代码
2)运行时,把代码拷贝到RAM
3)要进行低功耗运行时,跳转到 RAM去运行

  这么做的原因是,在RAM里面执行代码,比在FLASH中执行代码,在代码执行期间可以节省mA量级的电流。
  并且以上情况,对于任何MCU都是通用的。

网友A: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对耗电很苛刻,不一定要跳到RAM去执行代码。

只需要:
1)在FLASH执行代码,
2)进入低功耗状态,
唤醒,并重复以上过程。
以上做法就可以满足一般低功耗的应用了。

楼主:
你好!还是不明白?
1. Jump to RAM(什么意思?)
是这么回事:这1步其实包含有几个步骤
1)专门编写 需要低功耗运行的代码
2)运行时,把代码拷贝到RAM(运行时如何把代码拷贝到RAM中?)
3)要进行低功耗运行时,跳转到 RAM去运行
能给个代码示范吗?

网友B:
程序跳到RAM执行可以用来降低功耗吗

网友C:
程序跳到RAM执行,就可以关闭Flash的供电,从而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B:
哦,这样啊,谢谢LS的了

楼主:
程序跳到RAM执行,就可以关闭Flash的供电,从而可以降低功耗。
RAM里没有程序怎么执行???

网友C:
程序跳到RAM执行,就可以关闭Flash的供电,从而可以降低功耗。
RAM里没有程序怎么执行???
引用 楼主:

2楼给出的第2步就是要把代码拷贝到RAM中,怎么会说RAM里没有程序呢?

代码拷贝到RAM中之后,关闭Flash的供电时,只要芯片的供电还存在,RAM中的代码不会丢失。

楼主:
如何将代码拷贝到RAM中?在手册多少页有相关的内容。

网友C:
如何将代码拷贝到RAM中?在手册多少页有相关的内容。
引用 楼主:

把代码当成数据就可以了。

这是软件的问题,芯片的手册中没有相关内容。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们。算是明白了些。程序启动后在FLASH执行代码,把需要低功耗运行的代码拷贝到RAM后,等到要运行低功耗代码时跳转到RAM.(代码拷贝到RAM有没有相关的例程?)

网友D:
香版主真是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