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10MHz 1V P-P 的信号放大到 20V P-P,用什么运放?

楼主(2010-01-25):
请各位推荐个运放,
要把10MHz 1V P-P 的正弦信号放大到 20V P-P,驱动 50欧的负载,用什么运放合适?
谢谢!

网友A:
增益不算高,用分立元件搭建反而简单,参考一下短波发射机的PA电路即可。

楼主:
谢谢 gxs64。
回chunyang前辈:怪我题目没说明白,我要放大 的是 0.5~10M 的宽带信号,短波发射机的PA一般是窄带放大电路吧,如果是宽带可能还要制作传输线变压器啥的,所以我想还是用运放合适。

网友B:
THS3091 我们全国电设就是用的是这个 能输出28V 30Mhz 的信号

网友B:
分立元件也是可以的,分立元件可以轻松达到40V 10Mhz 的输出

网友B:
如果使用THS3091的BTL的输出方式 输出甚至可以高达60Vpp 50Mhz的信号
发挥你的想象力吧

网友B:
他们都能驱动50欧姆的负载 我们测试的时候最低能驱动30欧姆的负载

网友C:
用分立元件比较简单。
宽带放大,参考模拟示波器Y轴放大电路,楼主只需要整个Y轴放大器后面的那部分,而且不需要对称推挽工作,只要单边即可。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请教您:弱弱的问一句,文中指的分立元件特指什么元件,我是新手,嘻嘻。。。

网友C:
10楼:
“分立”是对“集成”说的。
单个的电阻,单个的电容,单个的二极管,单个的三极管等等,就叫分立元件,这些分立元件组成电路就叫分立元件电路。
把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做到一块硅片上并组成电路,就叫集成电路。

网友B:
AD811能输出20Vpp的信号 但是不能在20Vpp输出的时候驱动50欧姆的负载

网友E: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