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集成运放的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10-01-25):
滞后补偿的指导思想是,在加入补偿电路后,使运放的幅频特性在大于0DB的频率范围内只存在一个拐点,并按-20DB十倍频的写率下降, 即当相当于一个RC回路的频率响应,因而在0DB处可能的最大相移为-90.这样,即使在0DB处有第二个拐点,相移的最大值也仅为-135。可以达到相位欲度大于等于45的要求,从而保证电路的稳定性。
我就问这个为什么{ 即使在0DB处有第二个拐点,相移的最大值也仅为-135。}??

网友A:
拐点处的相移为45度。

网友B:
第二拐点相移-45度加上第一个拐点-90度,不就是-135了吗

楼主:
第二拐点处为啥为45度啊?、

楼主:
拐点处的相移为啥为45度啊 ? ?

网友B:
一阶低通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是H(w)=1/(1+jw/wo),当w=wo,也就是拐点频率时,H(w)=1/2-j/2,你看一下相移是不是-45度啊。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解释

楼主:
H(w)=1/2-j/2是怎么来的啊   还是没弄明白啊  那么90度又是咋来的呢啊

网友C:
这些知识应该去看自动控制原理,模拟电路里面没有详细解释。
学电路,先学自控

网友A:
不同意8楼,模拟电路里面讲得很详细。实际上,“电路基础”里面已经讲过。

楼主:
哦  那你们现在帮我解释解释好吗 我都看了一天了没弄懂

网友B:
一阶RC传递函数H(w)=1/(1+jw/wo),相移φ=arctan(-w/wo),当w=wo时,φ=arctan(-1)=-45度,当w无穷大时,φ=arctan(-∞)=-90度。就是说一阶系统,相移最大就是90度了。

网友A:
看了一天?
后面加个0,肯定还不够。
告诉你要花这么多时间的内容,怎么可能在帖子里面说清楚?
要比较通俗易懂的,到各版置顶的“新年大礼包”里面下载《图解电路基础》。

楼主:
恩懂了呵呵 太感谢了 加我QQ137199454

楼主:
恩好的 谢谢所有的朋友

网友D:
此类知识在电路分析中是基础中的基础——频域分析。虽然频域分析就一般信号来说有点难弄,但就单谐信号来说,确是非常简单的东西,基本的相量表示法就是频域分析的最基本形式。频域分析扎根于数学,确是工程分析中的重要工具。无论是控制论还是电路理论乃至其他的动力系统分析,都有其身影,这是其基础地位所决定的。

建议LZ找本完整而系统的《电路》或《电路分析》或《电路基础》等书看看。这些书名不尽相同,但有个特点就是着重于“电路”。有别于场,电路是一些撇开其空间尺寸和相互作用的理想器件(如RCL)的各种拓扑连接的集合。其内有基本的时域和频域分析等内容,而其中的频域分析便能解决你的疑惑。

楼主:
谢谢所有的朋友 已经懂了 呵呵

网友C:
而且现在的模拟电路和电路分析教科书里关于频率分析并不系统,更像是插进来的一个内容.以前自控和电路学科和专业都没有分的很清楚,都放在电路书里教.现在很多老师都是直接跳过,因为没学过自控的bode图很难讲明白.学过自控之后回过头来看,简单多了.
没有学过bode图,楼主的问题很难解决

网友E:
一直不太明白复数的由来,电工学中为啥可以用复数来分析频率指标,s为什么又可以用jw代替

还希望大虾给扫扫盲啊

楼主:
哈哈  不呆这样的啊 这里是学习的地方 不能调戏良家妇女

楼主:
是的 自控是讲过 不过当时也听的稀里糊涂  是的好好看看了 谢谢大家

网友F:
“电路基础”里面已经讲过。

网友G:
而且现在的模拟电路和电路分析教科书里关于频率分析并不系统,更像是插进来的一个内容.以前自控和电路学科和专业都没有分的很清楚,都放在电路书里教.现在很多老师都是直接跳过,因为没学过自控的bode图很难讲明白.学过 ...
引用 网友C:

恩分离是大势所趋,但是老师上课就只讲书上那点东西,导致学生无法联系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这是很不利的影响
已经有太多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不知道信号与系统在电路设计里有什么用了
我们专业当时甚至直接没开自控这门课

网友H:
把s换成jw其实就是傅里叶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