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恒流源扩流电路

楼主:
自己搭了个压控恒流源,结果能恒流,但是电流太小了。想在后面加一级扩流电路。但是不知道如何选功率放大芯片。请高手帮帮忙。谢谢了。急!!!,

这就是我搭的亚控恒流源的仿真

这就是我搭的亚控恒流源的仿真

网友A(2010-01-25):
R5为什么用得那么大?
先说说你需要多大电流,恒流输出的最大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想得到0--3A的稳定电流,R5那大是因为本来那地方是个可变电阻,但是当时没有就找那大的替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R5如果太小,实际搭接后电流稳定的负载变化范围很小

网友A:
3A之大,就不应该用前级恒流,后级扩流的方案了。
恒流分参数恒流和反馈恒流(恒压也是一样),你的方案是前级恒流(利用反馈),后级放大,这要求放大器的线性非常好才行。不如从输出端取样,反馈到前级。
具体方案,大概与普通的线性稳压电源差不多,仅将输出电压取样改成输出电流取样。

楼主:
你说的太抽象了样,我是新手,懂得东西部室很多。麻烦您能说具体点吗?
5# maychang

网友A:
到各版面置顶的“新年大礼包”里面下载《恒流源及其应用》,103页。

网友A:
最好把《晶体管电路设计》和《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通读一遍。

楼主:
谢谢了 我去看看。那个书我之前就下了的。
8# maychang

楼主:
我按书上那方式搭了扩流仿真,电流倒是放大了一些,但是之后接负载后改变负载,不恒流了。。。。纠结中
7# maychang

楼主:
10# cxzhaojun001 我现在想要的不是3A的电流了。改成最大1A的电流了

网友B:
个人认为:U1的6脚加个NPN三级管射级跟随作为电流输出驱动就可以了,原理大致不变。
实用中主意稳定性问题。

网友C(2011-05-19):
回复 楼主:
LZ..。这个电路最后做得怎么样。。。能用了吗~~我也在做这个模块,请教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