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接法!

楼主(2010-01-25):
大家好,我想用两节扭扣电池分别用升压芯片升压后给运放提供正负5V的供电,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连接,向大家请教一下!图中Vout是5V

网友A:
奇怪!你贴出来的图是从datasheet中裁下来的,这句难道没有看见?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问明白,我知道怎么样输出5V但是PDF里只给了这个图就截取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要给运放供电,原理就像下面这幅图一样要提供正负5V,用两个上面那个升压芯片后怎么接呢?:

2# maychang

网友A:
哦,你是要用一块电池,一片芯片,产生正负电压。
那么必须同时使用Boost电路和Buck-Boost电路,否则两路无法共地,用两路Boost电路是不行的。
是否改用LT1945?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问明白,我知道怎么样输出5V但是PDF里只给了这个图就截取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要给运放供电,原理就像下面这幅图一样要提供正负5V,用两个上面那个升压芯片后怎么接呢?:
[local]1[/local]
2# maychang

楼主:
我是用两块电池,不知道可不可以分别升压后接成3楼的那个图同理的正负5V。
4# maychang

网友A:
两块电池两片MAX1795,给负电源供电的那路OUT脚接地,GND脚即为负5V。注意同一图中另两个“地”要接到GND引脚。两块电池没有公共端。
这样接,可能噪声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输出负5V的OUT和“地”也就是输出正5V的“地”连在一起的话,那不就会让5V 的LBI那个引脚工作不正常了吗!

网友A:
两块电池没有公共端,那就有两个Vin,两个L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