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ICROSOFT的USB鼠标的BUTTON1-BUTTON255按键定义文档

楼主(2010-01-25):
谁有MICROSOFT的USB鼠标的BUTTON1-BUTTON255按键定义文档,就是平常我们在报告描述符里定义BUTTON1是左键,BUTTON2是右键,BUTTON3是中键,BUTTON4是后退键,BUTTON5是前进键,其它的BUTTON6-BUTTON255分明代表什么键功能,有人有这些的文档说明吗,谢谢!

楼主:
呵呵,知道的赶紧来赚分啊~~~~~~~~~~`

网友A:
www.usb.org
下载USB+HID+HUT,主要看HUT的类容
鼠标每个按键的功能实际上是和USB枚举的时候报告描述符定义的,如果你高兴,你都可以把BUTTON1改成中键

网友B:
不是吧…………button几的意义貌似由操作系统指定的。

楼主:
回3楼,这个应该 是由操作系统定义的吧??????????
同意00说法

楼主:
不知道3楼从那里看到可以随便改的,应该是有标准的,

HID Usage Tables 手册里的Button Page (0x09)有说,但是没有描述这些按键功能。
要是知道很多键功能,以后好多功能都不用用键盘去模拟,简单很多,客户用一些鼠标软件测试起来就很方便。

楼主:
另外圈圈找到这样的资料没有,有的话麻烦给传一下,谢谢~

楼主:
有这方面资料的人麻烦贡献一下,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
是我没说清楚,button1协议里面固定为左键,我的意思是说可以改变button1的位置。
目前我手上的HUT只说明到BUTTON3,BUTTON4之后的也没有具体说明,如果楼主找到了,不知可否分享给我一份,谢谢

楼主:
回LS,找到了一定给你。

网友B:
我估计windows里面没有这些button的定义吧,可能是由应用软件来实现的?

楼主:
应该有把,手册上面写了,难道是在特定场合这些键才有效

网友C:
那个USB键盘过来  bushound抓数据

网友D(2010-06-03):
顶起来啊,有资料的赶紧共享

网友E(2011-05-15):
用USB键盘, 用 bushound抓数据.顶起来啊,有资料的赶紧共享

网友E:
Below is  the mouse data to the USB: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15.1  DI     00 00 fe 00               ....                     1.1.0
  15.1  DI     00 ff fe 00               ....                     2.1.0
  16    DI     00 00 ff fe  00           .....                    3.1.0
  15.1  DI     00 00 ff 00               ....                     4.1.0
  16    DI     00 00 00 ff  00           .....                    5.1.0
  15.1  DI     00 ff 00 00               ....                     6.1.0
  16    DI     00 00 ff 00  00           .....                    7.1.0
  15.1  DI     00 00 ff 00               ....                     8.1.0
  16    DI     00 00 00 ff  00           .....                    9.1.0
  15.1  DI     00 00 fe 00               ....                    10.1.0
  16    DI     00 00 00 fe  00           .....                   11.1.0
  15.1  DI     00 ff fe 00               ....                    12.1.0
  16    DI     00 00 ff fe  00           .....                   13.1.0
  15.1  DI     00 00 fd 00               ....                    14.1.0
  16    DI     00 00 00 fd  00           .....                   15.1.0
  15.1  DI     00 ff fe 00               ....                    16.1.0
  16    DI     00 00 ff fe  00           .....                   17.1.0
  15.1  DI     00 00 fe 00               ....                    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