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中定时器T1的困惑

楼主(2010-01-25):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我的定时器1初始化源程序如下,按照理论这样设置定时器T1应该定时多久:
           void init_t1()       //初始化定时器1
            {TCNT1=0;             //清零定时器
             OCR1A=5000;          //预置OCR1A的值等于5000
             TCCR1A|=(1<<WGM12);  //CTC模式
             TCCR1B|=(1<<CS12);   //256分频
             TIMSK|=(1<<OCIE1A);  //T/C1匹配中断使能
             }
其中晶振为1MH。
      我按照理论算出的时间为:256×5000×1us=1,280,000us=1.28S,
    其中256为预分频数,5000为TOP值,1us为AT16在晶振为1MH的指令周期.我在开发板上运行发现实际时间与理论时间大相径庭,实际上约为10秒左右。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请查看熔丝位是否配置了8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