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68013a

楼主(2010-01-25):
最近在做USB采集的项目,板子拿回来焊上所有芯片,接上电源,将USB线插入PC能够正常识别USB:“Cpress EZ-USB Fx2LP missing EEPROM”,我采用外接电源供电,可是当我先关掉电源,再拔下USB线之后,在打开电源插上USB线就一点反应都没有了?是不是USB控制器芯片烧了?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在测量CY7C68013a板子的硬件,最近发现将usb先插入pc机,会不断的弹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对话框?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楼主:
经过测量,发现原来是EEPROM里面内容乱码所致,可是翘起EEPROM的sda脚后,能识别USB设备,可是在设备管理器是打问号的,加载驱动的时候加载不上?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应该是驱动加载有问题。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卸载设备,然后在扫描新硬件,看能否装上。

楼主:
检查后发现是.inf文件没有修改成功,最后成功加载了,硬件调试确实需要耐心啊。

网友B:
請問68013a是否支援全双工 (full dulpl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