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最高采样率跟USB时钟的冲突解决了没

楼主(2010-01-25):
103的中用USB的时候,AD不能工作在最高采样率
后来升级的105,107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的项目中就要用的1M的AD和USB啊,要是还没解决,我就要放弃stm32这**肋了

感觉ATMEL的也不错,高速USB,但貌似技术支持不太好,国内用的不很多,没有ST这么活跃,怕学起来棘手;NXP的AD速率太低,而且周立功的资料无处下载,都让我无法了解他:@ ;STM32又感觉很**肋,USB和AD冲突,又出了105,107,都不知道干嘛分这么多类 - -

网友A:
可以外接USB2UART芯片,放弃片内USB
达到极限性能,总是不好满足的。

网友B:
是啊,很多时候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P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说“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B转串口的芯片有很多缺陷,工作不稳定,传输速率太低,芯片昂贵
其实STM32的这两个冲突解决起来应该不难吧,AD和USB相互制约,太难受了

楼主:
是啊,很多时候都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P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说“不方便”。 香水城 发表于 2010-1-25 14:49

给USB单独一个晶振不就行了吗,为啥非要让他们冲突,香主和意法反映下吧,这毛病107是不是还没改啊

网友B:
当然可以给USB单独一个晶振,但这仍然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给USB单独一个晶振意味着少了2个I/O引脚,整个系统的成本中又多了一个晶振成本,你可以说你能够接受这个成本的增加,或不在乎少了2个I/O引脚,但有人在乎呀。

任何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能够适应所有的需求,肯定需要一个平衡和取舍。

网友C:
是的,只能看你自己实际的选择了

网友B:
这肯定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但这个意见还是需要认真地考虑的。

网友D:
STM32的AD最高采样率跟USB时钟,确实不能兼得。
但可以想变通的办法:
1个是STM32的AD用交替采样的方式,等效采样频率翻倍;
另1个可以对STM32的AD进行超频,但这么做有一定风险,不值得推荐。

网友E:
呵呵,还真是让人挺郁闷的

楼主(2010-04-21):
这个问题我一直很纠结啊:dizzy:
到现在都很纠结
想不通啊,ST的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网友F:
支持超频,不超白不超。
超频后某些指标肯定会超过手册范围,需要仔细评估。

网友G:
其实没必要给USB模块单独的振荡器,这样不但占用额外的引脚,而且还存在时钟同步问题
其实看手册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了,USB的预分频器只有1或1.5分频,也就是说只能使用48M或者72M的PLL频率,这就限制了ADC时钟达到最高频率。

解决的方法就是为USB预分频器增加额外的分频系数,或者为ADC预分频器增加额外的分频系数,使得在72M下也能达到最高ADC频率或56M下达到48M的USB频率

网友F:
增加额外的分频系数,就必须增加PLL环节。

网友F:
不如干脆从32768用PLL获得所有时钟。

网友D:
不如干脆从32768用PLL获得所有时钟。
引用 网友F:

MSP430就是这么做的,但印象里430似乎不支持USB?

楼主:
stm32要是这个**肋处理了就完美了
再YY下,要是USB是高速的就更完美了:lo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好几年没关注msp430了,他还真出了带USB的,随便一款: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msp430f5500.html

网友F:
高速USB很有必要,特别是在performance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看ATMEL的M3挺不错的,高速USB,各方面性能都很强,就是在国内的推广做的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