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比TL084更快的运放

楼主(2010-01-25):
觉得084太慢了,现在想用一个更快的代替它,请问有什么比它快N多的高速四运算放大器,呵呵!请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A:
OP467 用过没,不过还有其他参数需要考虑呢

网友B:
一定要用四运放?两片双运放不行?

网友C:
这个要求有点怪呵呵,难道是已经出了板子测试效果不满意?
一般都是优先选择双运放的,因为layout比较方便选择余地也大

楼主:
你好!就是因为O84放到板子上面,明显的响应速度跟不上,故想找一个更快的(俺的PCB已经出好了,晕),OP467偶也考虑过,不过貌似价格不菲吧,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

2# 天神下凡

网友B:
最好是改板子。
改板子当然要成本,但那是一次的成本。芯片的成本可是以后生产多少就要多少。
用本版二版主就很好,工作很稳定,而且便宜。

网友C:
5532那可是相当的经典,市场零售价TI的在一元左右
以前除去要求输入阻抗的情况,一般都不用TL072而用5532的

网友D:
电流型的很多四运方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13V/US的速度够快了,呵呵。不知道你用在什么产品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