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楼主(2010-01-25):
请问 case 0xfb:这后面可以跟一段函数吗?如:case 0xfb:if(key==1){....}等等

网友A:
case 通常可以看成是一个语句的地址(位置)标号。其实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标号,只是不能被go to指向。

网友B:
不嫌长的话 当然可以 我觉得还是整个子程序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