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三极管问题

楼主:
51单片机驱动三极管放大,但是放大电流太小,所以我加500的上啦,这样可以吗?特别是低电平的时候,单片机IO口将会流过VCC/R1=5/500=10mA的电流会损坏单片机吗?如果是P1、P2、P3所有IO口都接这样的驱动电路会烧单片机吗?

网友A(2010-01-25):
看看51单片机datasheet就知道了。
89C2051是可以的,80C31以及89C51、89C52、89S51、89S52不能输出(灌)这么大电流。

网友B:
单片机IO输出10mA够呛吧,好像没见过这么用的。可以用达林顿管嘛。

楼主:
可以推荐下达林顿管么, I/O灌电流为4mA,输出1A。

网友C:
51单片机我记得能输出20ma的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