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控制24V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25):
这个电路,24电压通上以后,不论P1.0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继电器都导通,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改用PNP管,51单片机IO口是弱上拉输出,驱动电流很小。
用PNP管还有一个好处,复位时,继电器不会误动作。

网友B:
应该在Q1的基极接一电阻到地,保证低电平时可靠地截止

网友C:
首先需要保证那个9014是完好的。

网友D:
如果器件都没问题,且程序也没错,则见鬼了。

网友E:
应该是程序或接线错误所致。另外,普通51的高电平输出能力不足,晶体管未必能饱和导通,最好加一级中间缓冲,用门电路或晶体管都行,为防止上电暂态失控,则应采用负逻辑设计,即IO输出低电平时继电器吸合。

网友F:
同意5楼!:lol

网友G:
先测量9014的C级电压,问题自然解决.
要么就是9014的封装画错了

网友H:
估计8楼概率大

网友A:
5V的51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50K,基极总电阻60K,电流为(5V-0.7V)/60K=0.072mA
放大倍数算150,集电极电流为10.7mA,够驱动继电器吗?

网友I:
这里用pnp似乎很不合适。。。。。。

网友G:
5V单片机内部上拉不会是50K的,太大了.
一般有0.5~1ma左右输出能力
可以测量下p1.0的电压,估算下内阻

网友J:
驱动继电器,使用7407,既可以保证电流大,又可以保证上电复位的时候继电器不动作;
当然这是多个继电器的情况下比较合适;
要是一个呢,pnp+npn的结构能解决驱动电流和误动作的问题

网友K:
我觉得也应该是三极管出问题了
不然就见鬼了

网友A:
51内部上拉电阻的奇怪问题
P3端口有上拉电阻吧?我往P3^5写1,该引脚外接2.2K、4.4K、6.6K、8.8K、20K电阻时测得引脚电压分别为60mV、128mV、190mV、260mV、580mV;这不简单了吗?可以马上算得上拉电阻为140K左右(我5V供电)。但是奇怪的问题在下面:该引脚接一个LED,LED再接2.2K电阻到地。我测得引脚电压为2.6V,那个电阻的电压为0.8V,由此算得上拉电阻为6K。怎么回事?难道LED有什么特别的性能吗

有好事者做过实验,得出51的上拉电阻是140K左右。

网友G:
实验我也有顺便做过,我测的是5~10K左右。

网友L:
这要看你继电器正常工作需要多少电流``根据9014的放大倍数``决定用多大的R1.(当然要在你单片机的驱动能力范围内,我觉得你R1太大了)

51单片机的P1口不需要上拉吧.我觉得驱动能力够了/.

网友M:
要不改用MOSFET试试!

网友N:
从你的电路看,要说无论如何都不能驱动继电器我相信,不能关闭,说啥都不相信,唯一的可能就是三极管BEC搞错了,另外,这10K电阻也太大了点了

网友O:
10mA驱动的继电器也很多啊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我晚上试试你们说的方法

网友E:
51的通用IO口处于弱上拉时的等效电阻为50-150K。

网友P:
同意彩哥的论述,呀呀

网友A:
这个电路,24电压通上以后,不论P1.0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继电器都导通,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呀
引用 楼主:

才看到,原来是都导通,我看成是都不通了,不过应该是都不通才对!
如果是都导通,那是三极管坏了或引脚接错。

网友Q:
同意三楼的!

网友R:
把电阻换成2k~3k的试试

网友S:
是负载大,带不动,算下线圈电阻,基极电流经过放大后,不足打开线圈

网友T:
器件完好  程序正确的话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U:
内部上拉到底多少啊

网友V:
在三极管C与继电器之间要不要加一电阻呢,这具体要看你的继电器的线圈电阻了,别坏了继电器

网友W:
这个电路,24电压通上以后,不论P1.0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继电器都导通,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呀
引用 楼主:

肯定有一个触点是导通的

网友X:
只打酱油,不评论,过年了。。。。

网友Y:
这个电路,上电复位的时候继电器误动作,用两个9014就可以了,实现低电平控制relay就可以了!但是上电之后就看你的程序设计了,如果relay不动作,那可能没焊接好,或者脚位错误,可以外加Power +5V提供看relay有没有响声!

网友Z:
这个电路,24电压通上以后,不论P1.0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继电器都导通,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呀

既然有常闭也有常开触点,当然随时都有导通的啦。
一般地,除了要检查触点的情况外,还要检查C极电压。另外,还要注意所谓的高低电平,都应该干净,不能带毛。

网友AA:
P1口的驱动电流小了。

在P1口处,接电阻电源

网友AB:
接下垃电阻,如果还通,管子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路没问题,
肯定是NPN 在PCB板里面B C E,搞错了

网友AC(2010-02-26):
此电路三极管一直工作在放大,改成三极管与电源间串一小电阻,继电器接与集电极试试!

网友M:
电流驱动能力不够如果继电器内阻在几K说不定就可以。加一级电流放大器才行。

网友AD:
9014要看是哪个level的产品,有些放大很低的;10k的电阻可能太大了;
用9012射极接9014的输入看看能不能;

网友M:
试试这个行不???

网友AE:
....那么多高手来解~~~~

网友AF(2010-08-04):
尽是屁话 LZ说的是线圈总是导通 也就是说三极管不能可靠截止 什么电路错了 管脚错了 程序错了 尽扯淡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G:
51单片机上电复位时p1脚为高,三极管导通,故继电器吸合,程序运行后p1口置低,继电器断开;需要采用反逻辑设计